SOLIDWORKS这个配合关系是啥意思啊

楼主(2021-06-03):
如图,不明白这是个啥配合。假如同心配合的话,是一个大圈内一个小圈,这个是一个大圈内一个实心点。还有向下的箭头叫啥配合,在位配合又不像

网友:
都是同心配合,实心和空心的区别在于是否锁定旋转。那个箭头大概意思是这2 个配合是用于固定约束这个零件的,

网友(点评):
真他妈的一本正经胡扯,在位配合知道吗

网友:
你这个是哪个版本的呢?

网友:
仍然表达同心和重合,软件也在与时俱进。

网友(点评):
什么与时俱进,学个词都不会说话了,这是使用新版本的同心配合的锁定选项后的同心配合,箭头是在位配合

网友(点评):
说的软件也在发展有错了?

网友(点评):
和老版本相比

网友:
您可以选择锁定旋转选项,防止与轴心配合相配合的零部件发生旋转。 在 FeatureManager 设计树中,锁定的轴心配合由图标 (实心点加圆)表示。

箭头图标表示处于接地路径中的配合。 这些配合将零件相对于装配体原点而定位。

网友:
是表示相切吗

网友:
同心是圆接圆,同轴是两个圆柱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