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是否需要很“严谨”

楼主(2021-06-03):
做非标这一行。很多时候设计都不计算的。

例1;电机 减速机选型时候,都是不算功率 扭矩的。只是要求达到相应的线速度就行,选多大的电机都是根据经验来, 400W 750w 都不经过计算。惯量匹配都是往小了选。可能也是因为做的东西负载不大的原因。

例2:气缸选型。优先选择可调节型气缸。不模拟气缸行程位置,行程200就选200行程气缸。

例3:同步轮选择,负载大选用S8M,小负载就是S3M。不选除S3 5 8M外形状的同步轮。

例4;轴。轴设计都是不计算的。可能也是非标的东西小的原因。

例5:公差选用。这个是最让我头疼的。一个小惰轮组件。里面装深沟球轴承,选用基轴制加工孔H7,孔径32 材质6061,间隙配合。做完回来被工程师说了一顿,说应该配紧配,孔小个1丝到2丝。回头我一查公差配合,孔径32的满足他提出的公差要求的有M6 M7。然后听他的改紧配,哦豁 装进去取不出来。

网友:
轻工的非标是是很多不计算的,工期紧任务重负载小,但是要求精度比较高的地方还是需要计算的

网友:
因时而异,因事而异。
这个道理,很多"机械"头脑的人不懂。

网友(点评):
异个屁,贵作坊得垃圾到什么程度,或者说贵作坊的工程师有多无知,或者说薪水有多低

网友(点评):
@做钢的 看来贵公司真高档,从每个零件的热效应,到每根杆的受力分析,到外界震动、光线、声音、空气洁净度对设备的影响,部件之间热传导,都会精密计算并反复模拟,每台设备都是精益求精啊

网友:
一般情况是,今天签合同,电话通知项目启动,一个月交货。装配得留一周吧,机加工得留2周吧,其中乱七八糟的浪费还得留一两天吧,那留给研发设计出图的时间哪还有那么多时间计算,不靠经验就不能完成项目。

网友:
一旦人们对原理、结构和运作机制不再关心后,以技术上的专业知识来增强物品和设计的说服力成了一门宣传的技巧。

网友:
对于自己不确定的,别人给了建议,也要先查标准或者手册,说话的人可以不负责任,出了错,干活的和图纸签字的就有责任了。跟相信不相信人没关系,这是对工作,对自己负责。

网友:
非标的是这样做,毕竟数量只有一台或几台,能干活这行。量产产品设计是不能这样的,否则成本和售后等都会出问题。这就是区别,设计指导思想不同。

网友A:
为啥我做非标的时候。。你说的这些都要算。。要校核

网友(点评):
差 你们公司真好 我们公司货期都是压在设计身上,供应商说货期多久就是多久,不能压缩,只能压缩设计出图时间

网友:
工期紧张,凭经验快速出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做非标的时候。。你说的这些都要算。。要校核

我们也压时间,但是老大说了,时间再紧,该校核的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我。。我的理解是他在培养我

网友:
链条式塑料管牵引机,两边夹紧液压缸给加了双向液压锁,没想到管径大了1mm,进去直接被挤坏。后来分析,这地方不能加液压锁,应该加蓄能器,要维持压力,而不是维持位置。

有一个沉箱,用钢绳吊着四角从地面下到地坑,沉箱要维持水平,设计师做成了动滑轮形式,指望它自己平衡,结果现场工人一踩上去,沉箱差点翻过来。后来还是老实改回4条死绳。

还有个故事是听来的,说有个炉子的电气部分要检修,炉门是液压升起的,组长是新来的,现场检查完开干,按照规程干活前要断电,结果那边一拉闸,这边炉门下来了,死伤惨重……事后总结,这种场合一定要用死铁撑住,做到万无一失。

普通地方粗放没关系,但涉及安全的地方一定要严谨,逻辑一定要严密。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驶得万年船。

只有经历了所有的失败,剩下的才有可能是成功。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瞎蒙呗
还别说这也到符合一些企业的做法

网友:
在具体核算降低成本的时候,严谨的计算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网友:
工期紧,就不计算,不查手册,出了问题还不是你背锅。相信我,他们的工期没你想的那么紧张,所谓的不计算,只是建立在经验上而已。

网友:
努力做到都有理有据。

网友:
都是要计算的。计算本身也是积累的一个过程。一开始可能算一个星期,算一两天,后来可能分分钟就算完了。也就是EXCEL改个数的事,也就是输个力simulation一下的事。分分钟搞定。计算了才能睡个安稳觉。

网友:
非标,有很多时候对产品生产工艺的精通程度更重要

网友:
这个需要部门有人起带头羊的效果,带领大家都这么干!

网友B:
列5,告诉你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列5,告诉你错了吗?

我觉得是老师傅错了。

网友(点评):
惰轮外圈紧配合没毛病。可以找本轴承样本看下轴承的松紧边如何确定。

网友:
不计算是因为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你懂得计算,有经验了,知道哪些是关键,哪些是次要。

网友:
我理解的是 很多时候非标做的东西都有类似的参考,大部分都是一点一点的小改进来推动非标的发展,很少有从零做的新东西。总的来说可参考的东西算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