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功率问题

楼主(2021-06-03):
比较低级的问题,额定功率实在额定扭矩与额定转速下,实时功率就是实际扭矩加实际转速,不一定随时是而定功率,一般情况下比额定功率小是吗

网友:
先纠正一下你的文字,输出功率等于扭矩与转速的乘积而不是“扭矩+转速”。对应的输入功率等于电压与电流的乘积。
再说伺服电机,参数表里提供诸多参数中,功率是最没用的一个,几乎只是在采购时用来报型号。大多数情况下,“额定功率”规定了一个常态上限,短时间有限超过,未必就一定出现极端问题。

网友:
以伺服电机为例,实际上电机选型计算挺麻烦的,算出负载扭矩还不够,还要算加速扭矩,负载扭矩对应的是电机的额定扭矩,负载扭矩+加速扭矩对应的是电机的最大扭矩。说道加速扭矩就涉及到加速时间,以及惯量比。
此时算出来的仅仅是理想情况,实际上还要考虑传动机械效率,安全系数、工况系数等因素。

网友:
在额定工况下,功率,扭矩和转速都是额定值,如果不是额定工况,某功率对应相应的转速和扭矩。

网友:
伺服功率校核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