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齿数怎么算

楼主(2021-06-03):
上隆上选了同步轮不会算同步带齿数

楼主:
公式怎么样的

网友:
节线长除以节距

网友:
同步带齿数为Z,节径为Dp,节圆直径为P,圆周率为π,则计算公式如下: Z=Dp×π÷P 如果已经知道同步轮的型号则可以通过型号来确定同步轮的齿数

楼主:
|新手驾驶发表于 06-03 16:25 本帖最后由 新手驾驶 于 2021-6-3 16:29 编辑

设同步带的齿数为Z,节径为Dp,节圆直径为P,圆周率为π,则计算公式如下: Z=Dp×π÷P 如果已经知道同步轮的型号则可以通过型号来确定同步轮的齿数

节圆直径p怎么算   dp是不是就是同步的齿距

网友:
理解了各个参数的话不用记公式的。

网友:
翻翻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节线周长知道就很好算了。也就是中心距。

网友:
这个主要看同步带轮的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