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的加减速时间

楼主(2021-06-03):
六米的行程,齿轮齿条,速度多少合适,比如我我定的是30m/min,就是0.5m/s,然后加减速时间多少合适?总时间粗算十秒多,按百分之十可以吗,加速时间1s,减速时间1s,你们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加速扭矩够,随便玩,你这个速度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扭矩够,随便玩,你这个速度不快

我是根据这个选电机,一般加减速时间怎么定,除了扭矩

网友B:
我都是按0.2S算加速时间,貌似电机响应时间太长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按0.2S算加速时间,貌似电机响应时间太长也不好

0.2s一般轻型机械吧,要不加速度太大了,我的两吨的重量,加速度引起的力快一万牛了

网友:
我觉得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加速时间越长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根据这个选电机,一般加减速时间怎么定,除了扭矩

认真地说  首先确定你要什么运动曲线V-T函数,三角形,S型不说,常用的也就是梯形曲线,然后以电机额定速度去计算,肯定是加速时间越多越好,加速度变化少,加速度恒定的,一般加速时间占用总时间1/3时,综合运动曲线最好,但是实际中也就0.2-0.5之间电机相应;推荐50%S曲线,加速度从0慢慢增加,没啥冲击力。但是实际中,从来就没管过,因为是电气的活  反正规定时间内,能满足要求,我就不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0.2s一般轻型机械吧,要不加速度太大了,我的两吨的重量,加速度引起的力快一万牛了

跟开车一样,时间满足,你就慢慢加油提速,时间不满足,就多次加油提速;当然也可以地板油瞬间提速跑,就是惯性冲击大;你货物2T,有时间,就直接加速时间占总时间1半最稳;没时间就多次提速。

网友:
算惯量,齿条玩扭矩怎么死都不清楚,特别是竖直方向

网友:
这电机的惯量要选大啊,否则抗不住啊

网友:
这个只能估算。我是按达到匀速是的v-n扭矩,去计算加速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