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铝件上螺纹孔的强度?

楼主(2021-06-03):
在之前的公司,让铝件硬阳处理,来增强螺纹孔的强度防止坏牙,今天上午搜了搜 好像硬阳处理没有特别的对螺牙有很好的保护。

孔少的话 可以用螺纹套解决,但是孔多的话  用螺纹套大大增大了工作量

网友:
你这个零件应该是丝杆螺母的固定座, 没问题啦。。你的丝杠也跑不了几十米的速度,

网友A:
用螺纹套应该就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了吧。

网友:
都选择用铝件了,对螺纹强度的要求应该不会太高吧?不经常拆卸的话,强度应该可以的,同时可以考虑增加螺纹孔。

网友B:
螺纹套是通用的做法

网友C:
看你出的图,像个新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出的图,像个新手啊

有什么没符合要求的吗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没符合要求的吗   请指教

基准

网友:
出问题正常,明显孔太少,只有单侧有孔,为何不试试双面有螺纹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螺纹套应该就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了吧。

正解

网友:
要么并螺母,要么装钢丝螺套。目前没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那就折中螺纹胶吧。

网友D:
楼主40的定位孔到M8安装平面的距离没有精度要求吗?

网友:
就是建议使用螺纹套吧,铝材质本身就是偏软

网友:
或者换7075的材质?

网友:
采用挤压丝锥加工螺纹。

网友:
话说,你明明可以使有效螺纹深度加深一些的,为什么就要这么浅?

网友:
螺纹套是啥

网友:
第一反应是加深螺纹,第二是牙套。

网友:
加个其它材质的轴套不就解决问题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没符合要求的吗   请指教

没有基准,没有形位公差。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硬质阳极氧化

网友:
双头螺柱

网友:
铝件尽量做过孔不用螺纹孔,如果用就加螺纹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40的定位孔到M8安装平面的距离没有精度要求吗?

安装时候很大概率要憋劲

网友:
铝材质上面我们通常用螺纹钢套开锁工具。

网友:
如果不是经常拆卸的铝件加工螺纹也可以,螺纹深度要比钢件深一些,具体有标准可查;若果要求经常拆卸的建议镶钢丝螺套

网友:
来个自攻牙套,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螺母座上为什么要开个槽把孔铣破呀?一直这么做却不知道为啥。

网友(点评):
安装一遍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纹套是通用的做法

没错

网友:
能通则通,不通加深或加套,另外个人建议把轴侧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