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k80 开粗难题

楼主(2021-06-03):
不知道是不是材料问题,有时候很好锣,有时候锣几分钟就坏刀片,打过硬度,不超过36HRC

刀具是4刃 D50R5

转速试过800-1600,走刀f 1500-2500,下刀0.25-0.3转速低时有些崩刃,转速高些刀片磨损成一个小缺口。

试了好几种不同牌子的刀片,结果差不多一样。

开始铁渣是蓝色,磨损了就变成白色,锣的时候看见铁渣都红了

网友A:
加没加切屑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没加切屑液呢?

风冷的

网友:
现在的好材料都对刀具性能要求很高刀具没问题,如果能进一步排除加工参数,那我就只能怀疑你床子本身的问题了,比如主轴跳动。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材料比较硬,建议刀具用 高速合金刀具或者P40高硬质合金刀具,进给需要给小点不然刀烧的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冷的

加切削液试试,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刀片有磨损吧

网友:
刀片不行,这刀片国产的,5块钱左右,怎么会好呢

网友:
用好一点的吧

网友:
让我想到:以前在车间时候发生过,等离子或者火焰下的料,车法兰时,有时候好着,有时候就特别费刀子,后来公司调查时候发现是下料车间搬运工为了尽快搬运,把刚下好的料扔到水里,淬上硬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