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阀装配图遇到问题,看不到的孔如何绘制

楼主(2021-06-03):
球阀的连接法兰和双法兰上通孔位置剖面图剖不到,该如何在剖视图上绘出,
我看到有人直接按照旋转剖绘出,但是整个球阀并不是回转体,

网友A:
不是回转体,不影响旋转剖,也可以做局部剖视。不理解旋转剖可以找国标制图标或者机械制图教材相关内容学习。

网友(点评):
胡扯吗,不是回转体,使用旋转剖之后视图就变形了,再说所谓旋转剖的叫法就不是规范叫法

网友(点评):
指出别人的错误还得给出正确的答案才显得厚道,请教规范的叫法是什么?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不是回转体,不知道楼主说的哪个部位?

网友(点评):
如果是刚入职场的新人或者原来不熟悉这些知识的人,指出错误,也要有点包容性,楼主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短处示人,没办法才来请教。

网友:
局部向视图解决,主要注意是跨中还是对中一定要画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回转体,不影响旋转剖,也可以做局部剖视。不理解旋转剖可以找国标制图标或者机械制图教材相关内容学习 ...

惭愧啊,画了这么多年的图,不知道这种经常用到的剖视图的名字。

网友:
我希望能做个看图哔哔的吐槽党,楼主给个机会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断面剖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