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出工程图

楼主(2021-06-04):
大佬们,请问出工程图时,怎么选择图纸大小,我点击工程图时没有让选择图纸大小

网友:
右击工程图空白处,选属性

网友:
A3 或者A4

网友:
在图框里面可以设置图纸的大小。

网友:
新建的时候选择,或者右键选择属性再选择图幅

网友:
点一下这里就有可以选择了

网友(2021-07-06):
选择好模板文件夹,才有图纸大小可选

网友:
找本书,跟着做一遍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