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容器角焊缝裂纹

楼主(2021-06-04):
压力容器角焊缝处裂纹,封头及插管材质N06625,焊材ERCrNiMo-3,容器压力0.2MPa,工作温度600℃。
焊缝内部及焊缝周围有裂纹,裂纹在焊缝外部热影响区沿焊缝扩展。
能分析下裂纹产生原因吗。

楼主:
有没有前辈分析下裂纹形式和产生原因

网友A:
压力容器封头材质?焊后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容器封头材质?焊后热处理?

平封头和插管都是N06625,没有做焊后热处理

网友B:
前两天看爽文刚看到这个角焊缝裂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看爽文刚看到这个角焊缝裂纹

爽文是什么鬼?机械方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封头和插管都是N06625,没有做焊后热处理

你下载GB150标准,这个文件后面有关于压力容器材料和制造的要求,你看看你们是不是按那个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GB150标准,这个文件后面有关于压力容器材料和制造的要求,你看看你们是不是按那个做的。

查了标准没问题,是华东理工的老师跟中科院共同设计的,设计上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GB150标准,这个文件后面有关于压力容器材料和制造的要求,你看看你们是不是按那个做的。

照片和下面PPT截图中的不是同一个容器,PPT中的容器开孔距离过近不符合标准了,实际照片中的设计符合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爽文是什么鬼?机械方面的?

小说

网友:
这是焊缝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2021-07-28):
镍合金焊后不做热处理的,可以考虑焊前清理,去除杂质防止产生低熔点镍合物,再就是控制热输入,防止产生退火和大晶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