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的选择

楼主(2021-06-04):
如图:需要做图中的位置安装一个电机驱动,本人对电气方面不了解,前面按一些公式算得的电机功率很小100W就能驱动,感觉应该不对,想请教一下。现在是要用电机,通过长长的轴,再从轴传动到下面的两个轮子,链条链接。整个重量3T这样,速度大概0.25米每秒。另外链轮好像也没见合适的,是不是要自己对链轮再加工

网友:
这是什么机构,感觉头重脚轻,随时会翻倒的可能。。。

网友A:
你的传动轴多大?链轮是什么规格减速比是多少?下面导轨上的轮子是多大?

网友:
从底部的轮子上需要的扭矩,功率往电机输出轴上推算需要电机输出多大功率和扭矩?

再从底部导轨上轮子的转速往电机输出轴端推算电机轴端的转速是多少?

网友:
怕要一千瓦的电机才带的动了

网友:
这个按功率选型,P=FV算出功率,根据功率选出电机后核算转矩和速度是否够,一般根据功率选出来都是够的

楼主:
小车底下的轮子直径160mm,我电机选个传动比是1-30的,电机到中间轴再到下面的轮子,总的传动比是1-2,所以电机到车轮是1-60,我按W=FV/0.8,算下来,要700W的电机,保险起见,可能以后会选750以上,估计会用1kw的吧,这样选应该阔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传动轴多大?链轮是什么规格减速比是多少?下面导轨上的轮子是多大?

链轮也不懂,有什么说法吗,3分的可以吗,总的传动比是1-60,电机自带1-30,中间的轴直径60mm这样,机会中间轴到下面轮子是用一样齿数的链轮,电机到中间轴是1:2的齿数比,请问链轮和链条的规格哪个合适,有推荐的吗

网友:
骨架还没有脚轮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