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连杆机构

楼主(2021-06-04):
不知道大家实际工作中
1.设计过普通的单一的4连杆及其变异机构(曲柄滑块,转动导杆机构等)吗?
2.组合设计过4连杆机构吗?
下面我拿一个米思米的案例来看下组合的4连杆机构分析有多么复杂
https://www.misumi.com.cn/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221.html
图片见附件,可以看出这个机构,包括2级组合
1.第一级  使用叠加法的组合
2.第二级   每个机构都使用了串联组合法
这种机构说实话分析起来头都疼,不知道大家实际工作中是怎样设计这些连杆机构组合的呢?

网友:
这米思米的案例多半都是有计算过程的,你这儿没事,咋上那儿找头疼呢

网友:
善用绘图工具区分析连杆机构的受力不会太难,像官方一样去列出公式当然复杂。我的方法是用绘图工具测量出力臂L,力矩=LxF。F1XL1=F2XL2,这样去算基本都可以算出来了。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吧。

网友:
这个连杆不复杂吧。要说真是有复杂的地方,就是支点加在哪里,连杆长度多少能获得需要的行程。在给定需求夹紧力的情况下选用多大的气缸。我觉得还不算复杂。不过这个连杆结构设计的确实不错。

网友A:
|水水5发表于 06-04 18:09这个连杆不复杂吧。要说真是有复杂的地方,就是支点加在哪里,连杆长度多少能获得需要的行程。在给定需求夹紧力的情况下选用多大的气缸。我觉得还不算复杂。不过这个连杆结构设计的确实不错。
大佬你是不是经常设计这样的连杆机构? 没有模仿抄袭的那种设计

网友:
现在软件很给力了,3D草图里用线条代替杠杆,先满足动作和安装尺寸,剩下的就是简单计算了,就算是原始设计,也不会特别复杂。

网友:
机械专业的吗? 现在上学还有没有一门课叫机械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是不是经常设计这样的连杆机构? 没有模仿抄袭的那种设计

我不是大佬。不过确实经常设计这样的机构。但是连杆机构还是少用为好,要处理好结构刚度和铰接点的连接,要考虑调整。考虑轴承的承载方式。
最长设计的就是一个连杆带一个支点的翻转机构,但是每次的角度要求空间要求都不一样,所以每次都是要调整各个连杆的长度。如果你掌握了方法,其实并不难。

网友:
总感觉这个机构有问题啊,自由状态下会往一边倒的!

网友(点评):
单看结构是没问题的,三个支点

网友(2021-09-06):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大佬。不过确实经常设计这样的机构。但是连杆机构还是少用为好,要处理好结构刚度和铰接点的连接, ...

可以加个好友,请教下连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