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普通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选型问题

楼主(2021-06-04):
各位前辈好,我目前在校读研,最近接了个项目,需要对电机选型,想借此学习一下电机选型方面的知识,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关于三相普通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选型问题,三者选型时的区别点在哪?
三相普通电机需要考虑惯量吗?求解答
如有资料还请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21-6-5 08:45):
伺服电机采用stm32单片机控制驱动器输出进而控制电机,用单片机可靠吗?一般用plc,但老师说用单片机省钱

网友A:
普通电机用于拖动,不对运动进行控制,不需要计算转动惯量,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用于运动控制,有加减速要求需要进行惯量匹配。

网友:
对于不知道的东西可以猜,比如说三相异步电机,你看他的参数中很少提到惯量,那么就是不需要进行惯量匹配。

网友:
看应用场合及要求

网友:
我自己用的时候是,能赚就行的就用普通,有调速要求的用步进,有定位精度的用伺服

网友B:
普通电机没有监控系统,调速有限,精度也不高,拖不动就烧了而已,但有时也要计算下加速度,加速太慢动作不连惯,容易抖动。
伺服电机有驱动器监控加速度的,超过就运行不正常,所以要必须匹配惯量。
步进电机没有监控,跑不动就跳步,相当于打滑,并且运行速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机用于拖动,不对运动进行控制,不需要计算转动惯量,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用于运动控制,有加减速要求 ...

明白了,谢谢,步进与伺服用于运动控制,调速根据实际工况优先选用步进,成本相对伺服低一些;有定位精度要求可以考虑伺服电机;步进伺服需要进行惯量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机没有监控系统,调速有限,精度也不高,拖不动就烧了而已,但有时也要计算下加速度,加速太慢动作不 ...

谢谢解答,伺服电机如果通过stm32单片机控制驱动器输出,这种控制方式稳定吗?或者说精度能否保证可持续性?我看好多用PLC的,但老师为了省钱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点评):
对伺服电机控制是控制驱动器,驱动器本来就是通信控制方式,它才不管你上位机是什么。

网友(点评):
现在PLC其实很便宜

网友C:
我是准研一,我现在在做非标,也选用电机,请问读研时候导师那也有这样的项目吗? 机械的话什么方向您觉得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准研一,我现在在做非标,也选用电机,请问读研时候导师那也有这样的项目吗? 机械的话什么方向您觉得 ...

纯做机械工资挺难提升的,最好学点电控,PLC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纯做机械工资挺难提升的,最好学点电控,PLC什么的

这个明白,传统机械太难了。现在准备学点程序什么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明白,传统机械太难了。现在准备学点程序什么的东西

单片机我还没入门,之前一直做机械结构,加个好友聊1870409916,你是准研一?今年刚上岸?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我还没入门,之前一直做机械结构,加个好友聊1870409916,你是准研一?今年刚上岸?

嗯,九月份开学,南昌大学。在做非标,领下人才补贴2w,再增加点工作经验。做非标不懂电真是不行,我设计的东西最后还是得电工来完成,考虑的东西很容易受到限制,因为电气上知识的缺乏。

网友:
对启动响应速度有要求就要匹配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准研一,我现在在做非标,也选用电机,请问读研时候导师那也有这样的项目吗? 机械的话什么方向您觉得 ...

请问你是做什么非标的?

网友:
私服电机可以进行pid运动控制,也就是速度控制和扭矩控制,用在有速度和扭矩要求的场合。其它电机做不到。

网友:
其实可以先从简单的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