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制链板输送机的构成

楼主(2021-06-04):
作为输送设备重要的一员,钢制链板输送机对大家来说一定不陌生。钢制链板输送机,适用于形状不很规则物体的输送。也可在链板上配套工装夹具,作为专用装配输送线使用。
    在两条链条上用板状构件连接使输送方向形成连续的平板,由于该输送机具有运行平稳的特点,载重能力最大能达到数十吨。链板机最大有效宽度2米,单机最大长度70米,最大输送速度20/分。
    该类设备由大辊子、大节距输送链条带动链板输送物品,即可选择节距P=76.2mm等英制系列链条,亦可选择节距P=100mm150mm等米制系列链条;输送链板可为碳钢、不锈钢等制作,表面可镀锌、硫化橡胶、贴胶皮等处理,机架和两侧机身材质可为碳钢、不锈钢、铝型材等制作。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对于皮带输送、滚筒输送均可轻易实现的转弯功能,链板输送是如何实现的?
    不用猜,当然是通过转弯链板机实现转弯的,跟转弯皮带机一样,按结构形式有45度转弯链板机、90度转弯链板机、180度转弯链板机,以满足各种不同转弯输送的工艺要求。
    跟皮带转弯机、滚筒转弯机原理一样,为使被输送物体转弯顺畅,输送机的外侧与内侧的角速度需保持相同、外侧线速度与内侧线速度保持一定比例,才能确保被输送物件绕着某一个中心点做平面旋转运动,即内侧和外侧形成一个同心圆,同心圆的圆心即为中心点。转弯链板机的转弯内半径一般为R600R800R1000R1200mm等,外半径一般为内半径加转弯链板机的宽度,也可按实际需求采用其它特殊规格。
    由于转弯机内侧和外侧为同轴传动,为使外侧线速度大于内侧线速度并与内侧线速度成一定比例,我们常见的皮带转弯机的头尾滚筒、滚筒转弯机的输送滚筒均带一定的锥度,这就很好地解决了线速度的比例问题。
    同理,链板转弯机的内侧和外侧也必须存在速度差,驱动轴外侧链轮直径必须大于内侧链轮直径并成一定的比例。由于内外侧链条均连接在同一块链板上,决定了内侧链轮和外侧链轮的齿数必须相同,故而决定内侧链轮、外侧链轮的节距不能选相同的,即内侧链条和外侧链条需采用不同节距的链条,并且外侧链条的节距需大于内侧链条的节距。比如内侧选择P=12.7mm的链条时,外侧选择P=19.05mm的链条,此时外侧链条处线速度为内侧链条处线速度的1.5倍。
    选定好链条节距后,还需根据场地、转弯链板机宽度等条件,确定链板机的转弯半径。可用作图法来确定转弯半径,先画两段平行线段,两段线体长度分别为内、外侧链条的节距P1=12.7mmP2=19.05mm,两段线体的间距为内、外侧链条的中心距离D=300mm,分别连接两段线段的两段,并延长两条连接线,延长线的交点即为同心圆的中心。交点到第一段线段的距离R1=600mm即为内侧半径,到第二段线段的距离R2=600+300mm为外侧半径。
    至此 ,转弯链板机的主要参数或特征已经确定完毕。

网友A:
讲的不错,有图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的不错,有图更好

赞同

网友:
这是广告贴,还是技术贴?

网友:
搞点图文并茂的感觉会不会更有科普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