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牙解决方案

楼主(2021-06-04):
铝件如何在不镶件和镶牙套的情况下解决乱牙问题?能否涂胶水重新回牙?零件是封气的
内牙

网友A:
丝锥重新回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锥重新回一下就好了

不行啊,牙高都没有了,就剩几十丝的牙纹在上面

网友B:
可以扩孔再攻牙

网友C:
换大的,拧进去时涂点润滑脂。

网友:
加螺套密封胶。

网友D:
收拾干净填上金属修补剂试试,费用不少。

网友E:
改大一号的螺纹就行,但是你改大一号跟加个螺纹钢套出啦的效果差不多,都得扩孔攻牙。理论上说铝件还是要做钢丝螺套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大一号的螺纹就行,但是你改大一号跟加个螺纹钢套出啦的效果差不多,都得扩孔攻牙。理论上说铝件还是要做 ...

做牙套虽然好,但人家要封气,做牙套很容易漏气

网友F:
我们一般都是打大,再镶嵌,焊接,攻牙。这样最保险。如果做密封用,又承压很大的话,慎重考虑。

网友G:
三角螺纹要求密封?内部承压是多少?有无水锤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一般都是打大,再镶嵌,焊接,攻牙。这样最保险。如果做密封用,又承压很大的话,慎重考虑。

谢谢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扩孔再攻牙

扩孔再攻牙不行吧……你牙只有这么点大,扩孔不是攻不了原来大小的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拾干净填上金属修补剂试试,费用不少。

金属修补剂是什么东西?这个能否再详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大的,拧进去时涂点润滑脂。

牙不能换,只能固定一种牙。我攻的是NPT牙,而且牙不能再往里面攻了。现在乱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一般都是打大,再镶嵌,焊接,攻牙。这样最保险。如果做密封用,又承压很大的话,慎重考虑。

铝件焊接听说过,但没有相关的焊接设备。

网友:
为啥乱牙,加工问题吗?

网友:
焊住,重新打孔

网友H:
修补剂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角螺纹要求密封?内部承压是多少?有无水锤效应?

没有这么专业,主要还是封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修补剂填上

金属修补剂么?有没有类型推荐一下?

网友:
换底孔大一点的螺纹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