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设想的孔不与模型相交.如果想将特征镜像/阵列到脱节实体,请使用几何体阵列.怎么办?

楼主(2021-06-04):
大家好!SW零件模型中,阵列孔特征时报错,报错信息如下:“所设想的孔不与模型相交。如果想将特征镜像/阵列到脱节实体,请使用几何体阵列选项重新生成特征。” 怎么办?实体怎么会脱节?谢谢!

网友:
有孔整列出去了?

网友:
明明应该以实体方式镜像,楼主第一天知道结构构件方式建模出来的多实体吗

网友A:
阵列只能在同一个实体上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列只能在同一个实体上用吧

我是用SW在零件文件中用3D草图绘制的机架,难道不属于一个实体吗?我在一个方通的腿上打孔,然后镜像到另一个方通的腿上,难道不行吗?谢谢!

网友B:
可以的,只要相连也能镜像,不相连的话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只要相连也能镜像,不相连的话是不行的。

需要手动操作去把各个方通实体相连吗?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你要是把它组合成一个实体就失去焊件多实体的意义了,你镜像的时候把几何体阵列打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SW在零件文件中用3D草图绘制的机架,难道不属于一个实体吗?我在一个方通的腿上打孔,然后镜像到另 ...

你看一下设计树最上方的实体数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