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内齿圈老是变形,求助

楼主(2021-06-04):
如图,PA66+30GF材料,整体冷却后变形厉害,冷却时产生应力拉变形 顺着浇口的方向收缩小,垂直于进胶方向收缩较大。因收缩不一致而导致了塑胶件上的圆椭圆

网友A:
厚度不均匀?????????

网友B:
模具谁开发的,冷却管路怎么走的,要追究责任,不搞清楚这一切怎么行

网友C:
这产品前期没有模拟仿真吗

网友D:
控制冷却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不均匀?????????

厚度是均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谁开发的,冷却管路怎么走的,要追究责任,不搞清楚这一切怎么行

还真是要搞清楚才行  目前一直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产品前期没有模拟仿真吗

没有呢  一开始参考样板是怎么样  就怎么样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冷却顺序

怎么说,冷却顺序先后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