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紫铜加工

楼主(2021-06-04):
现在有两款紫铜打样的,50*40*5的毛胚料,要求加工到41.7*34*2.8/3.3   尺寸上-0.01下-0.03  四角R1
做散热器,中间散热器需要铲齿(台阶0.8/1.3),求加工思路,不能变形 光洁度平面度要好
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做批量件,如果是我,不会选这样的毛坯做这个产品。
做一两个,就不限手段了。有光洁度要求的接触面飞刀,异型部分线切割。

网友:
上雕刻机,直接用502粘在平台上干活。以前我们做扬声器膜片的热压模头就是这样做的尺寸小的甚至待12*6*3

网友:
这个最好是用雕刻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