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视图文字更改问题

楼主(2021-06-05):
我做的辅助视图老是出现如图的乱码,应如何更改?

不改比例没问题,只要修改比例就会出现

网友:
坐等高手,顶一下

网友A:
这是字体不统一的原因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字体不统一的原因导致。

字体应该设置都是长仿宋

网友:
我也遇到很多次这个问题,尽量不用向视图,用剖视图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