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对称件大家都是怎么标的

楼主(2021-06-05):
有2个工件左右对称,想问一下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以前是标注LH,GH,现在的公司要求在技术要求里做说明,国标没查到啊?想问一下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娘的,发错区了

网友:
方案1,适合于老工厂,出一张图,标记正反各1件

方案2,出两张图,图框额外标记上对称件的图号

网友:
以前在技术要求写对称制作,车间经常不看,没按对称做,所以现在都是分别出工程图

网友:
最好还是出两张图,出完一张,然后用SolidWorks工程图镜像功能方便得很

网友:
分别出图,且技术要求备注清楚和哪件对称,如果有配合加工的也要详细注明

网友:
出两张图,按图加工。省得扯皮。

网友:
对称就是对称 无所谓左右 什么左右对称 上下对称 前后对称 其结果不都是一样吗?所以只说对称就得了 不会产生歧义
在图纸区域文字说明——对称件,各n件/台。完事儿

网友:
我倒觉得分别出图不便于现场施工,也不建议用英文缩写因为现场工人看不懂,直接在显眼位置标注“左型如图,右型镜像,数量各一”

网友:
中间一条点画线

网友:
避免图纸管理,借用等麻烦还是各出各的。

网友:
给个大概的示意图,看看是怎么样的对称结构?

网友:
画一条中心线,两侧镜像可以用箭头指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