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的选型

楼主(2021-06-05):
现在在做一个网链输送机,上面陆续输送大概400kg的物件,现在选用减速机,我现在求得网链水平移速 为0.6m/min,最后按照我公式(不知道对不对)算得输出转速为0.64r/min,选用2.2kw功率,但是选用速比后,最小也得14r/min,我分析得对吗?如果对的话我是不是要选一个双级减速机呢?

网友:
好像是这样子

网友:
LZ链传动岂能与齿数和节距无关! 屏幕截图 2021-06-05

网友:
速比更高一点应该不难找吧,实在不行选变频吧,速度还可调。

网友:
把电机选好后,根据电机端开始往负载端计算转速,看看负载转速是否满足要求。
设计就是正着计算,反着验算或者反着计算,正着验算,确定后还要根据确定的参数再回过头去调整来匹配各部件的参数。

网友:
楼主是自己用这样的链吗,为啥不直接买一条

网友:
如果电机1440转,减速到0.64需要2250转,你图片里面用的UD无极变速+蜗轮蜗杆最大只能到700减速比,速度2r/min.建议选用双极蜗轮蜗杆,速比达到两千多没问题。你这个负载很大吗?电机选大了!。专业电机减速机厂家,可协助客户选型。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
兄弟,电机选大了。

网友(2022-05-28):
2.2kw怎么算的?速度这么慢,功率算大了把?P=kFV/效率

网友(2022-11-14):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2023-04-13):
东莞卓蓝是专业做减速机的厂家,可发样册给各位看,以及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1952616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