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气缸,高频率测试了几次,接口处冒油属于正常现象吗

楼主(2021-06-05):
新买的气缸,高频率测试了几次,差不多4-5次/秒,接口处的气管就冒油属于正常现象吗,对气缸寿命有没有影响?

网友A:
用了劣质油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劣质油脂

不会吧,正品亚德客也算是国产气缸里面一线品牌了。不会为了这么点润滑油偷工减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正品亚德客也算是国产气缸里面一线品牌了。不会为了这么点润滑油偷工减料吧

哟,钓鱼的?你是蓝军还是绿军,亚德客是中华民国国产的吧,那还真不清楚有没有偷工减料,你们自己问问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台湾亚德客质量还可以,世界排名应该前十。费斯托妥妥的第一。

网友B:
气缸运行过程是需要加油润滑的,空压调理组功能之一就是加油。所以气缸本身里面有一点油脂的。你用不透明气管就不会发现这个问题了     另外不排除你的压缩空气没干燥好,有水分和油混合的结果。

网友:
这速度实属正常了,用不了多久。

网友:
看见油正常,冒油的话就是漏气了,

网友:
什么原因冒油?跑冒滴漏都是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运行过程是需要加油润滑的,空压调理组功能之一就是加油。所以气缸本身里面有一点油脂的。你用不透明气 ...

前面有一个40um的过滤器和油雾器。现在是在油雾器里面加了点VG32透平油,给气缸补点油脂吧。

网友:
这么高频次的,要用SMC的气缸了

网友(2022-06-15):
看这样子,肯定是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