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的疑惑

楼主(2021-06-05):
98L 为什么代表26齿的L型同步带!

网友:
你的意思厂家要告诉你这么命名的原因,那你应该去问厂家

网友:
98L=9.8in=9.8*25.4=248.92≈247.65=26*9.525。所以我只选用3M,5M

网友:
98L应该是齿形代号,可以做不同齿数的

网友:
我理解错了

网友:
再小的齿就做不出来了啊

网友:
问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