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个公差的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1-06-05):
请教,此图上的圆周度数,按图纸上的标注:未注尺寸公差采用GB/T1804-2000中的M级公差,未注形位公差采用GB/T1184中的H级公差。
请教下,图上的137度和125度的位置公差按标准公差的话应该是多少度?我查了半天没查到?请大神们赐教!拜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135都不是理论正确尺寸,何来位置度公差一说,你看懂什么叫位置度公差了吗,公差基准在哪

网友:
没有基准,就不用管位置公差

网友:
角度一般公差是看角边的长度吧

网友:
这个线性尺寸没有位置的咯

网友:
未注角度公差选±10′

网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应该属于线性尺寸吧, 认为楼上是对的

网友:
跟中心到圆上的距离有关,和加工方式有关。切削件。3-10±1°,10-30 ±45分,

网友(2021-07-09):
机械公差安卓版,请参考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复!祝你们身体健康!

网友:
没有基准,何来公差?

网友:
有都是自由公差,正负5度

网友:
我是真心服气你们这些有工匠精神的工程设计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