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加工不小心走错刀如何修补

楼主(2021-06-05):
由于公司没有焊接铝件的设备,请问该如何修补有个大伤口的铝件?图片中显示白色的那个转折就是被我不小心搞伤的

网友A:
拿到可以补的地方补焊啊

网友B: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找焊补的地方才行

网友C:
看着不会影响机械性能只是外观难看,找点填补剂抹平,不过痕迹还是会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会影响机械性能只是外观难看,找点填补剂抹平,不过痕迹还是会比较明显。

用点铝粉加上工业胶水粘住打磨之后行不行?痕迹会不会很明显?而且还要阳极本色,请问阳极本色之后会不会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到可以补的地方补焊啊

这公司不行,外发补焊都不肯

网友:
只能铝焊了

网友:
大件车成渣,小件带回家。。

网友(点评):
业务很熟练嘛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个老手

网友D:
不好搞,这个面应该是非加工面吧,补起来会很明显,本色氧化遮盖不了原色。
补焊后表面做个拉丝或者喷砂再氧化估计能强些。

网友:
拿到可以补的地方补焊啊& J) ,再磨平。

网友:
铝粉腻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找焊补的地方才行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点铝粉加上工业胶水粘住打磨之后行不行?痕迹会不会很明显?而且还要阳极本色,请问阳极本色之后会不会 ...

阳极要过电,还有温度,粘胶修补的肯定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搞,这个面应该是非加工面吧,补起来会很明显,本色氧化遮盖不了原色。
补焊后表面做个拉丝或者喷砂再 ...

MIC-6的材料,只能用同种类的材料镶进去了,然后用胶水粘稳打磨

网友(点评):
镶嵌没问题的。最好私下先和客户采购商量下,路子走通。万一被客户检验抓住到跟前不好交差。

网友E:
将错就错,如果这个面强度也没啥影响的话,干脆多铣点就当轻量化处理

网友:
要阳极的话没得救,补焊色差很大,除非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错就错,如果这个面强度也没啥影响的话,干脆多铣点就当轻量化处理

不行的,我都想直接加工个槽在上面,奈何销售不懂,怕客户说,本来不影响的,但后面的人不懂,只能尽量按图纸走

楼主:
引用 楼主:
MIC-6的材料,只能用同种类的材料镶进去了,然后用胶水粘稳打磨

这个工位其实没什么影响的,主要还是外观不好看,如果镶嵌的话就怕后面阳极之后会变化

网友F:
用焊条来补焊

网友G:
和设计确认下,能不能将错就错,给做个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焊条来补焊

焊条补焊后的成品会变成什么样?会不会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设计确认下,能不能将错就错,给做个槽

不影响使用,一开始我也想做成沉槽,后来销售过来说这样子太影响外观了

网友H:
铝补剂,填补焊接,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铝补剂,填补焊接,打磨

请问有没有对应修补方式的成品图给参照一下?因为后面要阳极本色,外观上面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I:
只有以下几种办法:1、铝焊补,在加工铣平,缺陷是焊补易变形,表面有色差;2、干脆加工掉(或加工部分深度),然后找一个同材料加工成这个形状,带胶紧配,再铣平。缺点是薄板不能实现;3,铝粉拌胶涂抹,再铣平。缺点是色差;4、重新找个料坯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有以下几种办法:1、铝焊补,在加工铣平,缺陷是焊补易变形,表面有色差;2、干脆加工掉(或加工部分深度 ...

这位大佬总结得很到位。大佬是做什么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位大佬总结得很到位。大佬是做什么的?

工艺工程师

网友:
喷点颜色掩盖下,就当做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工艺工程师

后面还有位大佬说弄完之后可以再喷点色,掩盖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点铝粉加上工业胶水粘住打磨之后行不行?痕迹会不会很明显?而且还要阳极本色,请问阳极本色之后会不会 ...

那不行了应该,有色差,我们这基本上都是直接报废,碰着一点都不行,所以做机械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不行了应该,有色差,我们这基本上都是直接报废,碰着一点都不行,所以做机械很难

确实不行,后面改镶嵌,用同种材料打进去

网友J:
引用 楼主:
确实不行,后面改镶嵌,用同种材料打进去

说实话我们一般不敢这么弄,有时候都是好几千的成本,照样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实话我们一般不敢这么弄,有时候都是好几千的成本,照样费。

如果只是小问题的话一般可以这样搞,但如果对于外观要求特别高或者本身会影响生产的话那就肯定不行了

网友K(2021-07-16):
这走的是倒角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走的是倒角程序吧

被你这位师傅看出来了

网友L:
你告诉他,这是加工的记号,表示这个工件是某人加工的。质量管理追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告诉他,这是加工的记号,表示这个工件是某人加工的。质量管理追溯用的。

不能这样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