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图加的特征怎么删除

楼主(2021-06-05):
比如在装配模型图里打孔,怎么删除,我现在只能将这个特征压缩,先谢谢回复,2016版的SW

网友A:
先到零件里面,把这个孔的属性断开外部链接,全部断开了就差不多可以直接删除了

网友B:
在装配体里删除,很复杂吗

网友C:
没明白说的是什么?直接删除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装配体里删除,很复杂吗

没有删除的选项,只有压缩,按键盘的删除键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到零件里面,把这个孔的属性断开外部链接,全部断开了就差不多可以直接删除了

我想在装配图里直接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说的是什么?直接删除不可以吗

没有删除的选项,只有压缩,按键盘的删除键也没用

网友:
装配模型里的孔,直接在装配模型内删除

网友D:
话说【看图说话】现在都不给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看图说话】现在都不给图的吗?

这个问题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就是在装配模型图里用装配特征打一个孔,选择这个孔发现 没有删除的选项,只有压缩。这个是在公司的电脑上操作发现的,不想在公司的电脑上留下上社区的痕迹

网友(点评):
2楼正解,右键断开参照,再编辑或者删除均可。

网友E:
装配体里可以直接删除。

网友F:
能删除,键盘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配体里可以直接删除。

是不是软件版本比较老(2016),我怎么找不到删除的选项,今天特意拍了照片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删除,键盘也行。

是不是软件版本比较老(2016),我怎么找不到删除的选项,今天特意拍了照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在装配体里面建特征时,不要选择扩散到零件

网友:
在装配体里启动零件编辑,然后再删除就好了

网友:
你的问题有点模糊。装配里是不能直接打孔的,是要选择组件的其中的部件,点击编辑后能打孔的。针对你的问题,你的只能压缩 ,可能是你装配图打开了 启用3D Interconnect  ,你可以选择组件右键鼠标,看看是不是有解散特征。 后面你打开你零部件,可以选择有参数去除孔特征,也可以选择面中的删除也可除去孔特征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