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SW中如何给M5x0.8的压铆螺母添加M5的装饰螺纹线?谢谢!

楼主(2021-06-06):
大家好!SW中如何给M5x0.8的压铆螺母添加M5的装饰螺纹线?我在SW中试了一下,只能给M5螺母添加M6或M8装饰螺纹线,不能自定义吗?添加后如何显示出来?谢谢!

网友:
“不能自定义吗?” 不能
自己画一个不行吗?

网友(点评):
可以,只是内孔要做成底孔直径,

网友:
这些特征太费电脑了,我从来不要的,否则扛不住。

网友A:
你的模型内孔尺寸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模型内孔尺寸多少?

直径5mm。

网友(点评):
真实的M5内孔直径多少

网友:
工程图里画一个

网友:
21版本的sw里有个螺纹孔选项

网友B:
插入_注解_螺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入_注解_螺纹线

是不是通过插件导入进来的模型,就添加不了螺纹装饰线,或者添加了螺纹装饰线,但显示不出来?我在今日制造和迈迪工具箱下载导入的模型,自己添加螺纹装饰线后,螺纹装饰线显示不出来,但自己画的模型,通过菜单“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添加的螺纹装饰线,就能显示出来。

网友:
有插入螺纹的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