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钣金板上打1个直径6.4的光孔,异形孔向导的类型中应选暗销孔还是钻孔大小?谢谢!

楼主(2021-06-06):
大家好!我想在钣金板上打1个直径6.4的光孔,是通孔,不带螺纹,在异形孔向导中,如下图所示,在类型中应该选暗销孔,还是钻孔大小?谢谢!

网友:
钻孔大小,没有选的话,可以自定义尺寸。

网友:
钻孔大小

网友:
暗销孔没有6.4,,,,

网友:
选哪个都没有影响,这只是一个模板而已,最终影响的是你的工程图标注,每一类型的孔都可以更改自定义尺寸。

网友A:
钻孔大小啊,销孔都是整数

网友:
钻孔大小 或者拉伸切除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大小啊,销孔都是整数

暗销孔也可以自定义直径大小的,比如直径6.4。

网友:
过孔的选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