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2018工程图另存为CAD,CAD标注后面有小数

楼主(2021-06-06):
非常诡异,以前没留神这个问题,转出来的CAD图把精度提高了以后发现小数点后面不全是0,而是有数字的,我用CAD2005和2007均测试了都是一样的有小数,以前因为精度设定是三位小数所以一直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然后我把几年前出的图也拿出来标注试了试,都是在好几位0以后有数字了,非常奇怪啊,我在SW工程图里面标注的时候把小数设为八位也没有数字。

网友A:
这是cad标注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ad标注设置一下

请问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B:
没遇到过,是不是视图没有完全摆正?

网友:
难道是转换后的问题?

网友C:
标注样式里把精度修改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是不是视图没有完全摆正?

摆正了的,我试了所有的图纸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注样式里把精度修改下就可以。

改了精度肯定可以,但总归并不是整数。

网友:
大部分的人对软件的内部运行机制都不是很清楚,比如楼主的这个问题,我管这种现象叫做“闹鬼”。
原来听一个干数控机加的说SW的模型精度不够,到现在我也不理解。

网友:
说明sw与cad还是不能无缝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