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零件中插入螺母时,配合时选配合面不太好选,因为视图一放大螺母就消失了。怎么办?

楼主(2021-06-06):
钣金零件中插入零件压铆螺母M5*0.8时,配合设定里要选压铆螺母与钣金件配合的面,如下图所示,将视图一放大,压铆螺母就看不到了,只能缩小视图,压铆螺母就又可以看到了,但选压铆螺母的配合面时不太好选,因为压铆螺母显示得太小了。对于这种情况,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
插入零件用拖动的方式,直接与表面配合

网友:
有个零部件预览功能,就是针对你这种情况量身定制的。

网友:
把要配合的两个零件孤立出来操作。

网友A:
就非要在零件里面插入零件吗。。出bom时候都容易忘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非要在零件里面插入零件吗。。出bom时候都容易忘记

这样是不出BOM的,工程图标注此处有压铆螺母,让供应商直接配好发过来。

网友:
预览能够看这种小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