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本质区别

楼主(2021-06-06):
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一个AC一个DC,串联的话可以获得一个ADC,找个靠谱的辅助就能双排了。

网友:
原理上都是电磁效应没什么本质区别,关键是机械结构上有些不同。

网友:
交流电机一般是指三相异步或同步电动机,使用交流电,调速一般使用变频器。
直流电机使用直流电,结构比较复杂。有的还要单独加励磁。调速使用直流调速器。一般直流电机低速特性比较好。

网友:
加在电枢两端的电压不一样,一个直流,另一个是交流。
结构不一样。直流电机有换向器,碳刷,交流电机没有换向器。

网友:
看着有盲人摸象的嫌疑?

网友:
控制方式不同,表现也不同。

网友:
本质区别在于,同样外形尺寸下,直流电机可以输出大扭矩,大功率,交流电机没法比。同样功率、扭矩时,直流电机会小的多,而要用交流电机就很大

网友:
特别是低速大扭矩场活,选直流电机好一些。但是,直流电机的电源比交流电机的电源复杂很多

网友:
通常情况下都是交流电的功率更大

网友:
这问题问的真有水准!跟没问似的。

网友(2022-01-10):
引用 网友A:
一个AC一个DC,串联的话可以获得一个ADC,找个靠谱的辅助就能双排了。

开始还好,后来蚌埠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