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求助:这个轴和法兰怎么固定?

楼主(2021-06-06):
这个轴和法兰怎么固定?用键的话轴向怎么固定?再加个紧定螺钉吗?

网友:
轴上开键槽

网友:
开键槽简单。

网友:
看扭矩大小,再确定是键还是顶丝,或是联体

网友:
看轴向力大小了,不大的话顶丝,大的话建议改结构

网友:
左边是什么?

网友:
中心线呢

网友:
就这么一张图?条件不足 无法确定

网友A:
可以试试502

网友:
如果以后不拆装,焊接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502

就你最优秀

网友:
就楼主给的条件,直接焊接不就完事了

网友:
法兰采用pe材质,然后用粘接剂粘上可否

网友:
可以焊接

网友:
最好设计成法兰圈轴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