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孔钻车维修方法方式

楼主(2021-06-06):
螺杆空压机带动潜孔钻车潜孔钻

网友A:
这个题目大了吧,那么复杂的一台机器

楼主:
潜孔钻,潜孔钻车安全性能操作标准规范

1、尽可能掌握钻机的结构、特性,并把握操作和维护保养方式 ,方准开展操作。

2、开潜孔钻前尽可能用心查验每个地区传动装置(如滑架、压筋、旋转、液压升降平台起重设备、除灰、滚针轴承)及其每个地区螺钉是不是松脱、完整无缺。

3、开潜孔钻前解决各电气元器件开展不可或缺的查验,有疑难问题要即使 清除,操作一部分的部位尽可能放入终止部位上。维修家电产品一部分时,尽可能断开开关电源电路电源电路。

4、旋转电动机转动操纵为点动,系卸钻井设备时应用的。操作时要避免  误按,避免 导致生产安全安全事故。

5、钻机走动前,应看中走动方位,消除路面上的一小块石层和别的阻止物。走动时尽可能有些人正确引导,操作者要服从命令。

6、钻机置身于绵软层上应保护层垫块枕或石头,碰到凹凸不平的地面时,应避免  麻花钻头遇到路面。

7、钻机作远距离行车安全,或上、走下坡路,及其碰到稍低的上空阻止物时,都尽可能学会放下滑架。

8、正垂面于阶梯边缘挪动钻机时,车身轴线距崖边不可以低于4米。

9、起降滑架时,禁止一切工作中员在滑架下边滞留或工作方面。

10、工作上里时,不可以私自离去岗位,操作时尽可能风采集中化,禁止交通违章作业。

11、工作中尽可能留意音箱是不是一切正常,导致异常情况(如电机或控制板内起烟或导致火苗,明显震动,减速比骤降,车里车内仪表盘标志发现异常或

导致出现异常声响等)时,理应马上关机,查验维修。

12、轮胎气压标准小于0.4Mpa,应终止钻机。

13、在一切状况下,禁止一人独立操作工业设备作业。

14、履带式潜孔钻距崖边间距下于两米时严禁作业,距崖边2-3米时要竖直作业,超过3米时能够倾斜角作业。

15、上滑架时尽可能栓好保险带,禁止搭乘旋转组织左右,也不允许从滑架上往下扔实用工具,遇有风大、雨天和寒冷冷藏室温度,不必上滑架作业。

16、晚班作业时,如遇照明灯具开关电源电路电源电路关闭电源则应泊车,并断开全部开关电源电路电源电路,修补后再再一次工作方面。

17、潜孔钻机走动倾斜度,不可以超出1:4,挖掘机牵引带时,不可以超出1:3。

18、没放倒车架号码维修钻井设备上传动系统一部分时尽可能配戴保险带。

19、潜孔钻机尽可能配置带体积电阻率的胶皮手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题目大了吧,那么复杂的一台机器

昨天还没有发完,不小心点击发送了。

现在在这里重新发一下

潜孔钻安全系数操作技术标准

1、尽量把握钻机的构造、特点,并掌握操作和维修保养方法 ,方准进行操作。
2、开潜孔钻前尽量认真检查各个地方传动系统(如滑架、压筋、转动、液压升降机起重机、除尘、滚柱轴承)以及各个地方螺丝是否松动、完好无缺。
3、开潜孔钻前处理各电气元件进行必不可少的检查,有常见问题要就算 消除,操作一部分的部位尽量放进停止部位上。检修电器产品一部分时,尽量断掉开关电源电路。
4、转动电机旋转控制为点动,系卸钻探设备时运用的。操作时要防止 误按,防止造成安全生产事故。
5、钻机走动前,应看好走动方向,清除地面上的小块岩石层和其他阻拦物。走动时尽量有的人引导,操作者要服从安排。
6、钻机置身柔软层上应垫块枕或石块,遇到凸凹不平的路面时,应防止 麻花钻头碰到地面。
7、钻机作长距离安全驾驶,或上、走下坡,以及遇到略低的空中阻拦物时,都尽量学会放弃滑架。
8、垂直面于台阶边沿移动钻机时,车体中心线距崖边不能小于4米。
9、起落滑架时,严禁一切工作员在滑架下面停留或工作上。
10、工作中里时,不能擅自离开职位,操作时尽量魅力集中,严禁交通违法作业。
11、工作方面尽量注意音响是否一切正常,造成异常现象(如电动机或控制器内起烟或造成火焰,显著振动,传动比急剧下降,车内仪表盘标识出现异常或
造成发现异常响声等)时,应当立刻待机,检查检修。
12、标准气压低于0.4Mpa,应停止钻机
13、在一切情况下,严禁一人单独操作机械设备作业。
14、履带钻机距崖边间隔下于2米时禁止作业,距崖边2-3米时要垂直作业,超出3米时可以倾角作业。
15、上滑架时尽量栓好安全带,严禁乘坐转动机构上下,也不允许从滑架上向下扔常用工具,遇有大风、下雨天和严寒冷藏温度,无须上滑架作业。
16、夜班作业时,如遇照明设备开关电源电路断电则应停车,并断掉所有开关电源电路,修复后再再度工作上。
17、潜孔钻机走动坡度,不能超过1:4,挖机牵引绳时,不能超过1:3。
18、不放倒车架号码检修钻探设备上传动装置一部分时尽量佩戴安全带。
19、潜孔钻尽量配备带介电强度的胶手套。
更多想了解潜也钻方面的问题,可以打电话咨询我:刘先生13807311145

网友:
Www.hnjd2018.com试试看能发出去吗?

网友:
这潜孔钻用空气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