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懂材料材质的朋友

楼主(2021-06-07):
epdm pp这种材料虽然可以根据温度的改变材料的形态,但是在工作的时候有诸多不便,询问下有没有本身属于硬质材料,但是可以弯曲盘绕成圆形。便于存放,在工作时放直,保持硬度可以推动一定重量的物品移动。

补充内容 (2021-6-7 13:16):
因为需要推送炸药类,金属应该不太可行,容易产生静电。   大概尺寸φ35左右吧,长度可能会长一点。

网友A:
存放和工作时的状态要求不同,存放时盘成一圈,工作时要求放直。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又要产品硬度高,又要产品具有良好的金属记忆性。不知道是不是像卷尺那样。之前有过一种玩具叫什么我忘了,笔直一条,但是经过敲击后玩具变形就会飞速卷成一团。可以参考下那个玩具的外形设计。其实pp料的硬度、韧性在高聚物中始终都算很优秀的。顺嘴问下工作时的长度大概时多长,不是太长的话可以考虑上述的方法,改变材料截面形状来解决。

网友B:
用途在哪里?链条可以满足你的描述

网友:
钢丝绳可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途在哪里?链条可以满足你的描述

链条只是受拉力,楼主要的是推力

网友D:
弹簧钢版或弹簧钢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条只是受拉力,楼主要的是推力

链条咋就不能推呢?你去椿本官网逛一逛,找不到再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放和工作时的状态要求不同,存放时盘成一圈,工作时要求放直。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又要产品硬度高,又要产 ...

金属类应该是不太可行,因为我们是推送炸药,摩擦产生静电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弹簧钢版或弹簧钢丝啊

这种的尺寸应该不会很大吧,我需要的尺寸φ35左右。  材料可能很难找。

网友A:
是工地上的雷管吧,你可以考虑用拼接不一定要一整根PP管

网友A:
光面爆破的时候一般也就1M-3M的深度,可以考虑用鱼竿那种伸缩的碳管,再深一些可以考虑家装用的走线管。

网友:
我孙子孙女玩的吹吹卷长鼻倒蛮适合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工地上的雷管吧,你可以考虑用拼接不一定要一整根PP管

拼接应该用什么固定呢,螺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拼接应该用什么固定呢,螺纹吗。

建议采用插接加木销固定,这样长度控制的会更准确。

网友:
或者每根杆都加上前后榫卯头。榫卯头直接用木头做,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面爆破的时候一般也就1M-3M的深度,可以考虑用鱼竿那种伸缩的碳管,再深一些可以考虑家装用的走线管。

我们这个是应该在煤矿里面。有的时候会想斜上方推送,对于材料强度可能会有点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采用插接加木销固定,这样长度控制的会更准确。

对于长度的要求不会很大,主要是要连接牢靠。

网友:
脑洞一个:使用pp管,不用时候盘起来,用的时候充高压气体,使其绷直

网友:
楼主好:
      1、常用的材料没有这样的性能,只能从结构上着手,国外有种2条一组相互啮合的齿形链可实现你的要求(分开时可盘曲,啮合后实现直线推拉)
      2、你确定要用非金属?印象中金属反而导电性好要接地及时导出电荷即可

网友:
这个是科研项目了呀

网友:
PTFE的材质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