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接头型号问询

楼主(2021-06-07):
请教各位,是否知道有类似图示这种接头的型号,配合内径4mm的管,用于气体

网友A:
是有调节流量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调节流量要求吗?

谢谢,已经找到了,就是楼下这一款

网友B:
这是插直径6的管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插直径6的管子吗

原版的插的是匹配的是内径1/8''的管子,目前打算改成公制,匹配内径4外径6的管子

网友:
调节阀,节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