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轮轮槽磨损的正交试验该怎么设计

楼主(2021-06-07):
本人想对电梯中曳引轮的绳槽进行工艺参数改进,目的是减少绳槽与钢丝绳的磨损,电梯中轮槽多用带切口的U型,如图所示,如果要设计正交试验,相请问各位前辈,该怎么选取影响因子,单单图中所示的各个角度,还是需要一些外界的因素?

网友A:
专业课讲过正交试验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课讲过正交试验法吗

未有

网友:
瞎比比两句;你觉得哪些因素能对磨损造成影响就设那些因素为影响因子,然后做出正交表,改变影响因子的数值做试验,然后出结果,得结论

网友:
这个通过试验验证解决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