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CAD标注 箭头 问题

楼主(2021-06-07):
我用  SW 画的工程图  用的空心箭头     已经全部导出了      在CAD里打开   修改不了成实心    有什么办法吗??  (CAD已经把标注改成实心了)

楼主:
自己找到方法了  感谢各位了

网友:
都还没回复呢

网友:
sw工程图导出的图层换成CAD里的,然后修改标注样式吧

网友:
solidworks中的工程图,如果标注达不到国标制图标准要求,就想办法手动去凑,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
可以的,给赞,楼主自学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