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一堆零件,知道外加载荷,有什么软件直接算各个零件受力吗

楼主(2021-06-07):
设备一堆零件,知道外加载荷,有什么软件直接算各个零件受力吗,不是算应力啊,

网友A:
不明白,来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来个图

比如这图吧,上面机械手臂,底下四个座,重心不在中心,想知道每个座的受力多大

楼主:
发错图了

网友:
只是分析压力情况是否超界的话,sw都可以做到,比较专业的的分析软件,ANSYS,abaqus都能做到

楼主:
SolidWorks哪个模块能做啊,只求力的大小,不求应力

网友B:
SW就可,需要的话联系。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结构和受力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就可,需要的话联系。

留个联系方式啊

网友:
simulation,设置好边界条件,提取选定面的反支力,结果选项里可设置

网友:
楼上正确,但是注意边界条件要设置正确,自由度要符合实际。不用有限元方法也可以用动力学软件,比如adams

网友C:
求外力那是理论力学,而有限元的理论基础是弹性力学,根本不是一个东西,管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外力那是理论力学,而有限元的理论基础是弹性力学,根本不是一个东西,管不着

感觉很对,但是还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算。simulation是算应力的,属于有限元

网友:
简单的分析一般UG,SW都可以,复杂的需要ANSYS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