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零件过渡倒角问题

楼主(2021-06-07):
图示机加零件的过渡倒角有什么用,可否取消?厚度2-3mm左右

网友:
取消材料的应力集中

网友A:
你这机加零件吗,像塑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加零件吗,像塑料件

铝的,要加工中心做

网友:
过渡倒角一般没什么用,之所以画出来是贴合实际,因为实际加工都会有倒角的。担心有问题就问问画图的人是什么意图就清楚了。这里一般我都不画出来,免得加工人员要问,或者输入的时候又要取消很麻烦

网友:
看着这个件很薄,个人认为i可以取消,现在很多手机金属框架就是机加出来的样品,都是没有这样的过渡圆角

网友:
一般都是按开模设计,但是打样不会隐藏,你和出图工程师确认下为好。

网友:
加工中心做,就是用刀具切割去除材料是吧?那么,刀具的尖角是绝对的尖角吗?肯定不是对吧?既然不是,就有个自然形成的圆角,这个圆角你如果不规定,就是做出多少算多少,这个局面叫”不受控“,是不允许的。所以设计时规定一个尺寸是必须的。

网友:
如果倒角就是为了防止割伤手指才做的话,那么是可以倒小点,但是,要是有避空的作用的话,就不能更改了

网友B:
是否倒角看装配要求,若没有要求,倒钝不割手即可。

网友C:
楼主好:
      去找下图的问吧,不能自作主张啊。
      正常这种类似于钣件的凸台根部倒圆是为了减小应力集中,避免应力撕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倒角看装配要求,若没有要求,倒钝不割手即可。

是台阶过渡处的倒角,不是边角倒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
      去找下图的问吧,不能自作主张啊。
      正常这种类似于钣件的凸台根部倒圆是为了减小应 ...

前任设计的,我接手的,现在考虑简化可不可行。

网友D:
主要看是干啥用的,有无配合关系。
从图上看大概率是振动环境使用,防止应力集中造成撕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任设计的,我接手的,现在考虑简化可不可行。

小伙子很年轻呐。
机加来找,这是前任设计的,我也是才看到;确实要改,填申请留记录,后面改出问题了是机加来找着改的。
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是干啥用的,有无配合关系。
从图上看大概率是振动环境使用,防止应力集中造成撕裂。

对的,这块板材是要承受间歇性的频繁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这块板材是要承受间歇性的频繁振动。

如果使用过程中没问题,还是别改了。看着像是飞行器上的零件

网友E:
不给R角,这个凸台模具怎么做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给R角,这个凸台模具怎么做的出来??

这个物料现在都是机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