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断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6-07):
今天车间装配说,一拧就断材料是SKD11  镀铬  HRC58-62
有的工程师硬度没达到,有的工程师说没调质处理 我个人认为 也是材料的问题
采购说 结构的问题 蘸过火就会容易断
各位大佬,你们怎么看

网友:
你们家采购说得对

网友A:
关键是这个零件干嘛用的  怎么会用到SKD11 还拿去淬火

网友:
单从这张图上看,建议改用螺钉,台阶内沉头

网友:
建议改一下结构

网友:
这样需要热处理的件是要考虑内应力的问题,建议螺纹不做退刀槽,在轴端螺纹孔加个C1的倒角。或者退刀槽底部改成圆弧角,现在很多切断刀的刀头也是有圆弧的。同时像你同事说的先调质也可做到不那么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这个零件干嘛用的  怎么会用到SKD11 还拿去淬火

是压装支撑面,是上下两个端面接触。断掉的螺纹是上端面,下端面是用光轴端面。
硬碰硬的 所以用的硬料

网友B:
正常情况下这种不会断,热处理的问题居多。另外如果左边有螺杆的一面做承靠面,可以不做热处理,右边如果要和其他东西硬碰硬去撞击之类的,需要做热处理,那么可以分段热处理或者镶嵌热处理的圆垫片进去。具体不知道你的使用场合没法进一步说了

网友C:
淬火出来后,组织不均匀,造成应力分配不均匀,韧性不足,回火时间不够,或者没有二次回火,建议用升级版的SKD11→→DC53, DC53热处理硬度高于SKD11,高温(520-530℃) 回火后可达62-63HRC高硬度,在强度和耐磨性方面DC53超过SKD11。 韧性是SKD11的2倍

网友:
这个估计是热处理造成的,硬度这么高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热处理方式,如果一定要这么高硬度的话,否则调质即可

网友:
结构不合理,但主要还是热处理出问题了,说不定是水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这种不会断,热处理的问题居多。另外如果左边有螺杆的一面做承靠面,可以不做热处理,右边如果要 ...

感谢解答,如图所示左边的轴未蘸火。右边断掉的螺纹工件蘸火。
此站是一个压装工站,图上整体一个部分要和另一个轴端面进行碰撞。进行压装时,硬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淬火出来后,组织不均匀,造成应力分配不均匀,韧性不足,回火时间不够,或者没有二次回火,建议用升级版的 ...

十分感谢大佬给出的建议!

网友:
你设计的工件变径太大,局部应力集中,解决办法变径缩小或者圆角。淬火后调至处理

网友(点评):
这么厉害的,还淬火后调质?

网友(点评):
调质是什么意思能弄清楚吗,本身就是淬火后高温回火,你淬火后再来一次淬火你想这个件直接报废啊,评论时不知道的请先自己弄清楚再说,一般有调质后表面淬火增加表面硬度的工艺

网友:
不能有退刀槽,热处理后内部应力集中然后你一拧紧乱七八糟还不知道怎么释放,受交变应力就断啦

网友:
主要不能有退刀槽,没了退刀槽热处理自然就不会有问题了。退刀槽是根本。这种问题我们碰到太多了。

网友:
顺便改个结构呗,坏掉的那个零件打沉头孔,加个8.8的塞打螺钉。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还有一点我原来遇到过,拧这个东西的扳手号大,碰到楞头青的操作工玩了命地拧,也容易断。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氢脆呢?镀铬时酸洗造成的氢脆?
镀铬前的零件先试试,拧一下,看断不断。
也很大可能是淬火的问题,
这两个都不是很懂,搬个板凳,等高手。

网友:
扳手位的直径25太大。

网友D:
是不是材料本身就有细小裂纹,淬火后裂纹加剧。多试几件,如果每一件都有问题,排除材料问题,可能是淬火工艺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材料本身就有细小裂纹,淬火后裂纹加剧。多试几件,如果每一件都有问题,排除材料问题,可能是淬火工 ...

做了4件,拧上去3个,这么一个断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4件,拧上去3个,这么一个断掉了。

那可能就是材料本身的问题,我们做主轴以前用买来的圆钢,成品总断,后来用材料一样的锻件就再也没有断过了,也是淬火然后磨削使用。买的材质可能本身就存在缺陷

网友:
建议退刀槽采用上面几位说的办法。淬火采用高频,只淬硬接触位置。

网友:
做个表面淬火就可以,芯部的韧性还是需要保留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垫块或是压块吧,螺纹和A基准面不垂直,热处理也会引起变形,热处理硬度高了,材料韧性降低,这个结构一受力很容易从螺纹根部断,结构允许的话这个块就做Φ25*12,这样12±0.02也容易保证,平磨就可以了,平面上打个沉孔,用标准内六角螺钉固定

网友:
看一下断口,多数是淬火原因。但是这个材料没什么好的,容易生锈,还爱出裂纹,关键淬透性还特好。局部淬火都蛮麻烦的。

网友:
这结构HRC58-62 这要求确实苛刻了

网友:
脑子发热,乱求鸡公设计!

网友:
有可能是材料,热处理,腐蚀或者应力集中等原因所致。

网友:
改结构就行

网友: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在盲孔中将这个断裂的螺柱无伤弄出来的?

网友:
需要很大的力吗?淬火和调质都是改善组织而已啊

网友:
这个结构问题大呀,这么大的直径段差导致的应力集中肯定容易断,25与8还加个退刀槽,淬过易断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和我的观点一致。

网友:
楼主好:
      对手件杆部加长车台阶做外螺纹,此零件改垫片和螺母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热处理问题。。

网友:
淬火完应该再做个回火吧,如果需要表面硬度,再做个渗氮啥的。
另外退刀槽根部两侧加R角,防止应力集中。
另外感觉淬火后的硬度应该会比文中说的大。

网友:
结构与材料及处理的基础知识而已。

看似是热处理问题,其实是设计问题,设计者没有一点结构与材料基础。

网友:
分成两部分,沉孔压头+螺栓。加工容易,也不会断

网友:
做分体,平头做盲孔螺纹孔,螺柱打螺纹胶拧上去。

网友:
不要退刀槽,弄成圆弧,配合的零件做避空位就可以了,这样提高刚性

网友:
做成M6的内六角

网友:
太硬了,就比较脆了

网友:
设计不是很合理,问题大概率是热处理问题,想搞清楚建议拿去做金相,测下材料成分、硬度、金相组织就一目了然了,不过也有可能是材料本身问题,毕竟钢厂也是要吃饭的哈哈哈哈哈哈另外,车过的的零件拿去热处理因为表面不平整会有缺陷,比如退刀槽直角处车过会有深痕,热处理就会隐患在哪,建议退刀给弧过渡 磨过去热处理。

网友:
结构问题,根部要有R过度,减小应力集中。

网友:
为什么硬度这么高?不能改进结构使用标准件吗?另外需要的预紧力多大?

网友:
盘面设计尺寸过大,淬火变形使大盘面和螺栓轴线不垂直,上紧时折断。最好减小盘面尺寸,加垫片来增大接触面,不知可否?

网友:
退刀槽根部倒圆角,螺纹部分不用淬火,调质后局部淬火就行,螺纹淬火太硬韧性差,太脆了,再硬点螺纹应该都会掉渣了

网友:
不应用退刀槽

网友(2023-10-24):
|viJoe发表于 06-07 16:18主要不能有退刀槽,没了退刀槽热处理自然就不会有问题了。退刀槽是根本。这种问题我们碰到太多了。

网友:
螺纹零件怎么用SKD11淬火,这个一点韧性都没有,skd11是做冷冲模具的冲子和刃口的非常脆,退刀槽改圆弧过渡,对面倒圆角。

网友:
M8断,用力太大

网友:
淬火翠性,调质就可以了

网友:
退刀槽处应力集中了

网友E:
都说去掉退刀槽,可是没了退刀槽,螺纹怎样车出来呢???

网友:
改结构吧,你这螺纹都搞到58度以上了,没韧性了根本就不能受扭力。

网友:
是退刀槽那里断了吗

网友:
SKD11这种材料热处理后适合做模具、冲棒,热处理后材料硬度很高,韧性很低,受径向力非常容易断裂,建议更换材料

网友:
硬碰硬部分镶热处理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说去掉退刀槽,可是没了退刀槽,螺纹怎样车出来呢???

可以车出来的,只不过有段螺纹用不了而已,对锁件倒角避开这一段就没事了

网友:
结构不用改,直接调质,然后撞击面局部高频淬火就行了,螺纹和根本不要淬。

网友:
太硬了,容易断

网友(2024-07-19):
建议找我做个失效分析,测下硬度,破坏扭矩。你这可能不达标

网友:
这个问题好热闹,我也来,班门弄斧,围观一下:

楼主对问题的描述已经比较清楚了,那我就先走“捷径”,借用ai了,最后看看它说的正确全面与否,最后再补充,供楼主参考:

从图纸和描述来看,问题的关键可能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材料问题

SKD11的特性:
- SKD11是高碳高铬冷作模具钢,具有高硬度和耐磨性,但也比较脆。
- HRC58-62的硬度范围适用于一些高耐磨和高强度的应用,但这也使得材料较为脆。

2. 热处理问题

热处理影响:
- 热处理(包括淬火和回火)对于SKD11至关重要,正确的热处理可以提高材料的韧性,减少脆性断裂的风险。
- 如果淬火后没有进行适当的回火处理,材料可能会过于脆,从而在受力情况下容易断裂。

3. 结构设计问题
退刀槽和应力集中:
- 从图中看到的退刀槽设计,可能导致应力集中,特别是在高硬度状态下,任何应力集中都会增加断裂风险。
- 退刀槽和螺纹的设计需要特别注意过渡区域的应力分布,可以考虑优化这些设计以减小应力集中。

4. 加工工艺问题

镀铬处理:
- 镀铬可以增加表面硬度和耐磨性,但在高硬度材料上镀铬可能进一步增加材料的脆性。
- 检查镀铬层的厚度和均匀性,以及是否有影响材料韧性的其他问题。

5. 综合考虑

多方面因素:
- 综合考虑材料、热处理、结构设计和加工工艺的影响,建议进行如下几项检查和改进:
  1. 热处理复查: 检查热处理工艺是否符合标准,特别是回火处理是否到位。
  2. 材料检测: 对材料进行硬度和韧性测试,确认其机械性能是否符合要求。
  3. 结构优化: 检查退刀槽和螺纹过渡区域的设计,考虑优化以减少应力集中。
  4. 工艺改进:检查镀铬工艺是否影响材料性能,必要时调整镀铬层的厚度和工艺参数。

结论

在实际应用中,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最终的产品质量。需要通过详细的检测和分析来确定具体的原因,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建议与相关的工程师、材料专家和工艺人员共同讨论,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最后看了楼主的图片,该零件头直径大,螺纹直径小,两者比例严重不协调,你还要算一下你究竟施加了多大的扭矩,看看退刀槽截面实际应力值大小。说句心里话,我非常怀疑是用力过猛,拧断的!!!毕竟零件头直径25mm,我必然会拿大扳手(下手没有轻重),鬼知道下面配了个m8的小螺纹......

我的建议是,改结构吧。用高强度等级M8螺钉+弹垫+厚平垫片(可以是自制的加厚平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