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款可以自动选择公称长度的小软件?

楼主(2021-06-07):
这个软件的功能大概是这样,可以选择螺栓,螺钉(例如 GB/T 898 902 5783 )的标准,然后选择规格(如:M12,M16 ),接下来输入被连接件的厚度,自动填充相对应规格的垫片(也可以手动输入),螺母,自动计算超出长度a(或者自己输入),然后得到要求公称长度

网友:
没有小软件,有大软件,今日制造,以前叫麦迪设计宝,所有标准件都能下载,选择你要的参数然后生成模型下载

网友:
SW好像有个智能扣件,就是要在三维装配体中才能实现。

网友:
应该没有这种小软件,我自己也会做些小软件,像这种的软件还要有个查表的数据库,整起来麻烦,估计没人去搞,没什么收益

网友:
你知道计算方法,可以在exell里自己编一个计算软件,用起来方便。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要收费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
自己编一个表格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