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涡轮蜗杆减速机的电机匹配问题

楼主(2021-06-07):
小弟正在做一个码垛的项目,升降轴用的是一个063的蜗轮蜗杆减速机,减速比暂时定为40,升降导向用的直线导轨,负载总重量165kg。电机额定扭矩T0=5.4N.M。链轮链条传动,链轮分度圆直径78mm。
计算过程如下:
减速机输出扭矩   T1=165×9.8×1.2(摩擦力算0.2)×39÷1000=76N.M
减速机输入扭矩   T2=T1×1.5(安全系数)×1.2(工况系数)÷0.71(减速机传动效率)÷0.95(链条传动效率)=202N.M
电机输入扭矩      T3=T2÷40=5.1N.M
T3<T0  电机满足需求

各位看下计算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减速启动扭矩没算

用的伺服电机,加减速过程可以3倍过载,再加上直线速度慢,加减速时间长,就没算这个

网友A:
加减速启动扭矩没算

网友B:
最傻瓜的方法就是配与减速机输入轴径一样的电机,选同样轴径较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
063的蜗杆减速器1:40,我用这个带2吨左右的,伺服电机15NM,丝杆50螺距5,没问题

网友:
电机转速通过传动链之后在负载端的速度要求是否满足?

从负载端的功率往电机轴端推算,看看推算过来的功率是多少?计算过程考虑机械效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傻瓜的方法就是配与减速机输入轴径一样的电机,选同样轴径较大功率的电机

方法很实用,但都把年轻人带坏了,会被人喷98%的

网友:
这种应该是有计算表格拿来套用

网友:
你好,我是北京裕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公司主要自主研发生产行星,谐波减速机,同时代理安川伺服电机以及变频器,期待与您的合作,联系电话:19903158807,王女士。

网友:
你好,我是安徽韶锐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本公司主要经营非标定制及电缸压机的生产销售,期待与您合作。联系电话:18953873391

网友(2021-08-26):
引用 网友C:
方法很实用,但都把年轻人带坏了,会被人喷98%的

98%这个梗过不去了
如果不考虑加减速这样算没问题

网友(2021-10-13):
引用 网友A:
加减速启动扭矩没算

第一台样机,功率算狠一点。安全系数放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