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洗车机喷头选型及水泵

楼主(2021-06-07):
已知:一个洗车机,选择水泵120kg压力,流量140L/min;喷头数量10个(喷头的小孔尺寸已知);
疑问:1. 10个喷头,那么每个喷头分的流量是14L/min,根据喷头的压力流量表格(类似如下表格),查表格得到喷头的压力,然后可以计算系统压力即泵的出口压力(不算管道损失),可以这么理解嘛?然后系统压力如何计算,为一个喷头的压力嘛?此表中的压力可以理解为喷头局部压力压力损失么?
2. 如果没有以上类似表格,在已知喷头小孔孔径的情况下,系统压力如何计算?

网友:
表格中的压力不是压力损失,是自来水管道压力减去喷头高度处静压强之后的压力,不知理解是否对?具体题目根据伯努利方程计算下。

网友:
这个实际应用效果如何?挺好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