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孔钻机维修的方法和方式有什么

楼主(2021-06-07):
潜孔钻机维修的方法 和方式 有什么

一、维护保养液压油

潜孔钻车属于半液压车,即除了破坏性采用压缩空气外,别的功效都是依据液压传动系统系统软件来进行的,因此液压油的质量对液压传动系统系统软件能否一切正常工作上至关重要。

1、打开液压油箱,观看液压油的色彩是否清澈透明,若已乳浊液或发霉尽量立刻进行拆卸。若潜孔钻机的运用頻率较高,一般应半年拆卸一次液压油。禁止二种液压油互用!

2、潜孔钻车可用的液压油为耐磨损液压油,内有抗氧剂、防锈剂和抗泡剂等,可以有效防止 油泵、油电机等液压传动系统的前期毁坏。普遍的耐磨损液压油有:YB-N32、YB-N46、YB-N68等,尾注数据信息越大,液压油的粘度越高。根据操作温度的不一样,在夏季一般采用粘度较高的YB-N46或YB-N68液压油,在冬季采用粘度较低的YB-N32、YB-N46液压油,因为目前仍有一部分耐磨损液压油采用**号进行标出的,如YB-N68标出为40#稠化液压油,YB-N46、YB-N32分别标出为30#和20#,因此顾客在购买时一定要正确对待规格型号。

二、准时清除汽车油箱和滤油器

液压油内的沉渣不仅会造成液压电磁阀无效,还会继续再次加剧油泵、油电机等液压传动系统的毁坏,因此大伙儿结构特征设置了除油滤油器和油阀滤油器,尽可能保证 在系统中循环液压油的清除。但由于液压传动系统在工作上要导致毁坏,再加上液压油时不经意间会出现进沉渣,因此准时清除汽车油箱和滤油器,是保证 液压油清除、防止 液压传动系统系统软件无效以及提升液压传动系统使用期限的关键。

1、改进后的除油滤油器装在汽车油箱的下面,与油泵吸油口相通,由于具有卡紧功效,即卸下来滤芯后滤油器能自动式关闭进油口而不泄漏,清除时只需马上拧开滤芯用干净整洁的柴油机清理就可以。除油滤油器应每月清除一次,若发现滤芯毁坏应当立刻拆卸!

2、油阀滤油器装在汽车油箱的上面,与回输油管道相通,清除时只需马上拧出滤芯用干净整洁的柴油机清理就可以。油阀滤油器应每月清除一次,若发现滤芯毁坏应当立刻拆卸!

3、汽车油箱是除油和油阀的交汇处,也是沉渣最很容易沉积和集中的地域,因此应经常进行清除。每月应打扩大开放油塞排出去一部分液压油打破底部沉渣,大半年彻底清除一次,释放出来全部液压油(**不容易再运用或多次过滤后再用),在汽车油箱清除干净整洁后,加上新的液压油。

三、马上清除气动三联件和再加上润滑油脂

潜孔钻车是依据冲击性性器来进行破坏性凿洞的,优质的润滑是保证 冲击性性器一切正常工作上的必要条件。由于压缩空气日常清扫带有水分以及管路清除不干净,在运用一段时间以后气动三联件的底部经常残余有一定的水分和沉渣,这全是会伤害冲击性性器的润滑和使用期限,因此当发现气动三联件不冒油或气动三联件内有水分和沉渣时要马上给与清除。加润滑油脂时最开始尽量关闭总进气阀,接着打开破坏性闸阀以清除管内余气,防止造成危害。严禁无润滑油脂工作中!

四、做好柴油机的磨合时间及润滑油拆卸

柴油机是所有液压传动系统系统软件的源动力,它马上伤害潜孔钻的爬坡能力、促进(提升)力、转动扭距和凿洞效率高,马上的维修保养和维修保养是潜孔钻车充分运用**是效率高的必要条件。

1、新机或检修后的柴油机在运用前尽量进行磨合时间运作,以提高柴油机的可靠性和是社会经济发展使用期限。在低于70%额定电流传动比和50%额定电流负荷的情况下运行50小时。

2、磨合时间后应待机借着热释放出来汽车发动机发动机油底壳内的润滑油,用柴油机清除汽车发动机发动机油底壳和滤油网,更换机油和滤芯。

3、磨合期時间以后应每工作上250小时拆卸一次润滑油和滤芯。

4、用心阅读文章柴油机的操作手册,做好别的维修保养事项。

五、每一个班清除气体滤芯防止 柴油机发动机拉缸

潜孔钻车因其凿洞效率高而深受顾客偏爱,但效率高越高此外导致的粉尘也越大,对柴油机的工作中中合使用期限造成较为严重威胁。因此,大伙儿结构特征设置了二级空气滤清器(一级为干测纸芯空气滤清器,二级为油变式空气滤清器),并提高了柴油机进通风管道,尽可能地防止 粉尘等进入身体造成毁坏和发动机拉缸,提升柴油机的应用限期。但空气滤清器仅有临时性阻止粉尘等进入身体,工作上一段时间以后尽量进行清除,要不然粉尘集存的多了,不仅会堵塞排风安全出口,而且会造成空气滤清器的毁坏,较为严重威胁柴油机的特点和应用限期。

1、一级干试空气滤清器尽量每一个班清除!先将滤芯小心取下,缓缓的晃动可清除绝大部分灰尘,接着用压缩空气从滤芯里侧面外吹,注意控制好轮胎气压标准,防止 把滤芯炸破。无须饮用水、柴油机或汽油清除纸滤芯!要不然滤芯的孔隙率被堵后会提高进风口摩阻甚至导致滤芯毁坏。清除干净整洁后要仔细认真滤芯是否有毁坏,若有毁坏应当立刻拆卸。安装滤芯时尽量保证 相接处密闭性可靠!

2、二级油变式空气滤清器应三天清除一次!在做好一级干试空气滤清器每一个班清除的必要条件下,二级油变式空气滤清器可每三天进行一次清除。打开滤芯下面,取下金属复合材料滤网和挡油板,用柴油机仔细清除干净整洁,并将清理的滤网用润滑油淋湿后控干涉留。在干净整洁的挡油板内引进润滑油至尺标线,接着放进沥干后的滤网,在确保 密闭性可靠后卡紧。注意:滤网清除后尽量侵及润滑油,挡油板内尽量加油泵油,要不然将缺失过滤预期效果!

3、进风口尽量绕开粉尘区!潜孔钻车的工作上环境恶劣,粉尘非常大,因而我们在一级空气滤清器上加接了一根进通风管道,尽量使柴油机的进风口能绕开粉尘。工作中时,应尽量将进通风管道的进风口避开粉尘重污染区域,并不能马上放进路面上,防止吸入砂尘!粉尘特别是在大时,可适当增加进通风管道。

一、在钻探机建筑施工前,尽量对钻探机做好以下几方面的运行维护保养工作上:

1、检查各汽车油箱剩下油是否充裕、成品油是否一切正常;

2、检查各减速机齿轮剩下油是否充裕、成品油是否一切正常;

3、检查是否有漏油常见问题;

4、检查主、副镀锌钢丝是否有断丝及其连接是否值得信赖、完好无缺,压绳器动能是否充裕;

5、检查提引器是否转动灵活,内部植物黄油是否空气污染;

6、检查钢构架一部分是否有间隙、锈蚀、开焊及其他损坏,并进行修复;

7、扭紧松动的高压软管、地脚螺丝;

8、按《旋挖钻机及配套钻杆简易使用、保养手册》要求定期维护维修钻探设备;

9、润滑

1)对各运动健身付按润滑标识标牌要求添加润滑脂,卡持网络服务器一部分按卡持润滑要求进行。比如:进到车里回转轴承等转动面比较大的部位,尽量在所有转动面满油植物黄油,每转动一定角度要添加一次;

2)对主、副镀锌钢丝进行润滑,每一股要沾有植物黄油;

3)对船首导轨三面涂上植物黄油;

二、在钻探机施工工地,尽量随时对钻探机做好以下几方面的日常维修保养工作上:

1、每一个班工作上前都必须给钻探设备提引器(镀锌钢丝连接体),添加植物黄油;

注意:给提引器一端高压软管漏油时一定要把另一端的高压软管拧开。那般有利于把以前所注的植物黄油排挤出来。反过来很有可能会把提引器里骨架密封挤坏,含有细沙泥的浊水很容易进到,会毁坏滚柱轴承降低提引器的敏感性。

注意:早就改进的新提引器,维修保养方式 请咨询SANY顾客服务管理中心。

2、每一个班工作上前都必须给钻探设备转向头灯主导性架(钻探设备上固定支架)滚柱轴承添加植物黄油;

3、经常检查镀锌钢丝是否完好无缺;

4、经常检查输油管道、密封圈的毁坏情况,准备充分零配件融入急缺;

5、随时注意电路继电器是否老化,及早准备零配件;

6、检查钻探设备提引器(镀锌钢丝连接体)滚柱轴承转动是否灵活,倘若损坏应马上拆卸;

7、经常检查地脚螺丝、销轴是否毁坏、裂开,若有损坏要立刻拆卸。

猜您有兴趣爱好:

热线电话:13807311145

网友A:
有没有图片说明呀?

楼主:
需要什么型号的?

网友(2022-08-31):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片说明呀?

欢迎您来电咨询技术问题、13807311145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