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测金属线放线长度的问题

楼主(2021-06-07):
各位前辈大家好

      初次发帖求助,实属无奈。

      最近工作中碰到一个难题,关于检测金属线放线长度的问题。见下图。

       这是现有方案,因为没有找到可以直接检测金属线的位移的传感器,选择了转移检测方式。金属线做主运动,带动固定的包胶轮运动,包胶轮后装有码盘,检测轮子的角位移。

      现在有个问题,金属线线径只有0.1mm~0.5mm,轮子的转动阻力太大,导致金属线上拉力太大且不稳定,下一工序不好处理。

      目前判断是轴承和公件加工精度问题,都在改善。但目前这种检测方式需要金属线做主运动,不可能也不可以完全排除线上不需要张力。

      所以求助下各位前辈,有没有接触过非接触式检测金属线位移的传感器,或有什么好的结构来转移检测(需要检测精度0.1mm)。

网友:
有非接触式位移传感器,你要测量的距离有多大?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08 07:48有非接触式位移传感器,你要测量的距离有多大?
0.1mm到10mm吧

网友:
    定长裁切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08 07:48有非接触式位移传感器,你要测量的距离有多大?
主要是金属线径小,不容易检测。

楼主:
差不多的用途吧,线径小,位移也小,

网友:
0.1精度蛮高了

网友:
送料距离短可以参考下全自动切管机的送料方式

网友:
直径0.1mm,切0.1mm的长度?
我更好奇你是怎么切的。

网友:
上面有几位都提到了,定长裁切,你这思路完全就错的

楼主:
|状态失控发表于 06-08 10:06
直径0.1mm,切0.1mm的长度?
我更好奇你是怎么切的。

有专用刀具。

楼主:
|tsdt001发表于 06-08 09:14送料距离短可以参考下全自动切管机的送料方式
不考虑更改送料方式,单讨论检测方式。

网友:
CCD拍照,视觉识别

网友:
你的线那么细,干嘛要线做主动呢?用轮做主动,带着线动,用编码器检测轮转动的角度,根据轮的直径,计算转动的弧长,换成线的长度,虽然可能精度不是特别高,但起码比较容易实现啊

楼主:
|受不了了发表于 06-09 00:08上面有几位都提到了,定长裁切,你这思路完全就错的
那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move3309发表于 06-10 16:26CCD拍照,视觉识别
在这里不可以,但下一工序可以实现。因为效率缘故,并未采用。

楼主:
|同创达-叶工发表于 06-11 11:41你的线那么细,干嘛要线做主动呢?用轮做主动,带着线动,用编码器检测轮转动的角度,根据轮的直径,计算转动的弧长,换成线的长度,虽然可能精度不是特别高,但起码比较容易实现啊
你说的有道理,但我需要检测的是有没有出线,和出线长度,这里加主运动起不到效果。现在这样检测也是出于无赖。

网友:
金属线在固定轮上多缠两圈,感觉压紧轮要不要都行

网友:
靠转盘接触始终不会准确,因为会有打滑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