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扩孔

楼主(2021-06-07):
加工一批铸铁杠铃片,用立钻扩孔到52,加工余量1-2mm,需要什么刀具耐用点

网友:
自制焊接YG8X刀片,扩孔钻。

网友:
有加工铸铁专用的 你去店里看看

网友:
u钻配铸铁刀片

网友:
不建议用U钻扩孔,虽然也能干,但总是外侧刀片切削,容易出问题。还不如用个粗镗刀来得经济实惠而且安全。

网友A:
看你的工件总量有多少,对加工时间有没有要求,用的什么机床。优先选择刀片式多刃粗镗刀,加工效率高,单件成本低。

网友:
硬质合金刀片可以的

楼主:
加工总量多,买了个粗镗刀,效果不怎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工件总量有多少,对加工时间有没有要求,用的什么机床。优先选择刀片式多刃粗镗刀,加工效率高,单件 ...

量挺大的,买了个两刃可调节的粗镗刀,效果不怎么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钻完有那种粗精一体的镗刀 可试试

网友(2021-08-06):
可以用CBN刀具试试,寿命和表面质量会大大提高

网友:
可以用CBN刀具试试的。

网友:
直接用可转位的定尺寸扩孔钻,或者选择可以调节尺寸的双刃粗镗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