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调心球轴承并列安装

楼主(2021-06-08):
应该轴承外圈大的靠在一起  还是小的一面靠在一起

网友:
你确定你用的是调心球轴承?

网友:
过来学习下,请问为什么要两个调心球轴承安一起?

网友A:
调心轴承没有这样用的,这样用的话就失去了调心的作用。

楼主:
我确定是调心球轴承。有师傅愿意分享知识可以加我微信pf565584398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心轴承没有这样用的,这样用的话就失去了调心的作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厂家来是这样。大型热油泵,一头推力。一头调心球轴承两个并列

网友(点评):
照片,,,,,,无图无真相

网友B:
是不是这种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种轴承

里面是球,不是圆柱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厂家来是这样。大型热油泵,一头推力。一头调心球轴承两个并列

新人发不起照片,可以加我微信给你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心轴承没有这样用的,这样用的话就失去了调心的作用。

有这样的,你可以加我微信看看

网友C:
先确定你没看错才是。

网友:
轴承上有型号,发个型号上来一看便知。大家都在怀疑不是调心球,是角接触球,那么如果真是如你所说的,大家也可以长长见识,一起分析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
你选的什么类型的轴承?轴系受到的力是怎样?

楼主:
我也不知道厂家为什么这样设计。今天联系厂家安装上了。我确定是两个调心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你没看错才是。

没有看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人发不起照片,可以加我微信给你发图

感觉你用的是双列角接触球 或者单列角接触 配对用,  DF 或者D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种轴承

这是双列圆锥滚子轴承,低速用的

网友:
最好是大圈靠一起!

网友:
去看看设计手册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