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测绘求助

楼主(2021-06-08):
     目前手上有一个蜗杆,头数为2头,卡尺测得外经为42,小径为30,相邻齿间距8,按以上尺寸查设计手册,有模数为2.5的蜗杆尺寸与其相近(标准模数为2.5的蜗杆轴向齿距7.854,分度圆直径35.5,齿顶圆直径40.5,齿根圆直径29.5)。    由于小径和轴向齿距实测值与标准值相差较小,可能是存在测量误差或者加工误差,但是外径与标准值相差1.5,在实际蜗杆的制造使用过程中,这1.5mm误差是否正常,还是说这是一根非标的蜗杆?

网友:
两头和中间是一样粗细吗

网友(点评):
是个圆柱蜗杆,两头和中间一样粗

网友:
按分度圆38计算,外径为43mm,与42外径更接近;
按分度圆37计算,外径为42mm,刚刚好,不是标准的!
再测绘蜗轮尺寸验证确认!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变位的,加个变位系数试试

网友(点评):
蜗轮蜗杆副的变位都是涡轮变位的,蜗杆不进行变位

网友:
你要考虑这东西已经磨损了,不是新造的蜗杆

网友:
这个最好是拿新的去测,因为现有已经磨损很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