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赐教丝杆选项方法

楼主(2021-06-08):
比如提升100kg的重物,提升速度0.2m/s,提升高度500,加减速时间都是0.3s,要求精度不高,用私服电机提升

网友A:
百度一分钟,社区2小时

网友:
重物可以考虑是丝杠升降机,适用于这种重物的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分钟,社区2小时

这样计算,帮忙看一下对不对,V=N*Pn,V=0.2*60*1000/3000=4mm,选用5mm的导程的丝杆,Tn=F*Pn/2π,Tn=500*9.8*0.005/2/3.14=3.9,可以选用1:2的减速机,导程选用10mm的,电机用0.75kw的,额定扭矩2.37nm,这样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计算,帮忙看一下对不对,V=N*Pn,V=0.2*60*1000/3000=4mm,选用5mm的导程的丝杆,Tn=F*Pn/2π,Tn=5 ...

不知道你那个扭矩 计算中 中的500是哪来的,φ20*pn10的丝杆可以符合你的要求,粗略计算了一下750w的电机也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那个扭矩 计算中 中的500是哪来的,φ20*pn10的丝杆可以符合你的要求,粗略计算了一下750w的电机 ...

写错了,应该是100kg,这样的话T=100*9.8*0.005/2/3.14=0.78nm,这样的话,都不需要减速机,0.4kw的足够了,麻烦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还要不要计算气动扭矩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错了,应该是100kg,这样的话T=100*9.8*0.005/2/3.14=0.78nm,这样的话,都不需要减速机,0.4kw的足够 ...

你算的时候也不增加个安全系数,也没有核算惯量匹配,刚算了一下400W的安全系数也只有1.34

网友B:
THK最小选用2020-7.2T的丝杆选用其他品牌的话,按THK丝杆各项参数选择而非按型号选择
在此我选用THK-2525-3.6T的丝杆
搭配1:3减速机使用750W伺服
搭配1:6减速机使用400W伺服

减速比灵活搭配,只要惯量和电机转速都匹配就好

丝杆选择

丝杆选择

电机选择

电机选择

楼主(2021-07-14):
引用 网友B:
THK最小选用2020-7.2T的丝杆选用其他品牌的话,按THK丝杆各项参数选择而非按型号选择
在此我选用THK-2525- ...

谢谢大佬指教,我消化一下

网友:
用链条提升不是来的快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