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一下这个螺旋槽有什么好的加工办法

楼主(2021-06-08):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这个由窄变宽的螺旋槽,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加工出来,比如是CNC跟数车上能不能做出来。谢谢!!!

网友:
没问题的,双导程螺纹

网友A:
数控车走宏程序,这个编程应该可以做

网友B:
楼主好:
      什么材料,尺寸、数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
      什么材料,尺寸、数量多少?

材料是铝件,内孔是D90,总长度35mm,底下槽宽2.2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宽呢

底部最小宽度2mm,总高度35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材料是铝件,内孔是D90,总长度35mm,底下槽宽2.2mm

一般车床或CNC做不了,得6轴或以上
去找铝材的3D打印吧

网友:
带c轴的车削中心是可以的,数控车应该是改变不了螺纹升角的

网友:
开模具加工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走宏程序,这个编程应该可以做

惭愧,玩数控车这么久,宏程序从来没用过,导致宏程序是个啥还有点迷惘

网友(2021-07-31):
这个就是车床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车床或CNC做不了,得6轴或以上
去找铝材的3D打印吧

一本正经的瞎几把胡说,我普通车床都可以车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本正经的瞎几把胡说,我普通车床都可以车出来

你车个卵子,数模看不看得懂?
刀子先磨得出来再说。